技嘉845全板子无时钟

楼主(2011-06-11):
     一块技嘉845ge,开机测试卡ff,cpu电压0.9  ,换2.0的u后1.5v正常,南桥,内存供电 正常,没复位,想刷bios,没刷写器,查agp,pci 时钟,没有,跑线路查vttpg到时钟正常,量时钟晶振0.2  0v 不正常,换晶振无效,纳闷,时钟ic电压也有不会ic挂了吧>?想找个换了试验,没找到一样的,没目的的看时钟边上的小电阻,电容,发现一个接电容的电感烧穿,换后ok

网友:
那个应该是供电管吧!

网友:
这个没有时钟。你应该首先想到测试一下那个时钟的供电呀。呵呵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再换金针吧

网友:
对呀,没时钟就应看看时钟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供电脚有3.3v的测量了,好像是接地电容的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地电容的电感。这个没看懂。到底是电容还是电感。迷糊

网友:
一般时钟IC的供电都会经过贴片电感或者是保险到时钟IC的,如果供电正常,在测下时钟的开启信号有没送过来,在测下时钟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感啦,可能那电感还有点电阻,不然量不到3.3v

网友:
我都知道是那个 电感  应该是个 0805的电感大的那 有3.3V是供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