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之另一种鲜为人知的“点火回路”

楼主(2011-06-11):
       仁宝的点火回路基本算得是家喻户晓了,搞那东西现基本是个不用动脑的活,可是今天修机让咱开了眼见:还有另一种和仁宝完全不同的点火回路,且听我道来......
      上家拿来块SONY  MS02,上电电流0.05,不触发。拿到板测了下公共点供电电压为0,直接找到隔离电路如图:

       发现PQ50没有导通,其4脚电压为19V,从图上看它由MAX1909   PIN27控制,测下此脚电压,9V多点,正常的啊,再测PQ50 4脚电压19V,两点之间只隔了个电阻PR214,莫不是PQ50坏了?断电,在路测量无异常,奇怪了,这个电压哪来的呢?图上看不出来。短路下PQ50(习惯性动作),居然大电流!跳过PQ50加电烧机,找到发热点,干掉圈中3个电容,不短了,上电开机正常。

       晕了,这不是点火回路中才会出现的情况吗?可这图看不见点火回路的影子啊。来兴趣了,仔细研究下,最终确定,嘿嘿,还真有那么回事。先来看看这里:

       为了描述方便,先要对几个信号作个标记:DC_IN(适配器输入电压),DC_IN_MOS(DC输入经过PQ51所产生的电压),DC_IN_R(PQ50输出电压,经过PR155就是公共点电压),DC_IN_G1(PQ50  G极电压,这个是关键点),AMX1909-PDS(MAX1909输出的DC驱动信号,AC检测OK时为9V多一点)。好了,开始研究如何点火吧,请看图:

         先看PQ69,G极连接MAX1909_PDS,当AC检测OK时,它会导通(当然前提是PQ73截止,这个由AC_OFF_3#电路搞定,请自行分析),经PR217输出电压到DC_IN_R(公共点电压)向负载试供电。PR217在这里充当了仁宝中的4个并联电阻以限流。(还用上了热敏电阻,比仁宝想得更周到哈)。如果无短路,DC_IN_R较高,使PD39击穿,PQ71导通,PQ72截止,MAIN_DC_SW_OFF#(主回路供电驱动)对地相当于悬空,经PD40,则PQ70是截止的,DC_IN_G1无电压输出到PQ50的G极。这样,PQ50就会在MAX1909的驱动下导通,打开主回路,点火成功。反之,如果存在短路,DC-IN_R较低,PD39截止,PQ71截止,PQ72导通,经PD40,PQ70导通,输出19V的DC_IN_G1到PQ50  G极,PQ50截止,关断主回路。
         怎么样?这是个与仁宝完全不同的点火回路吧?如果是,那给我加分鼓励下,谢谢!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哎 看了半天才看懂  ,惭愧啊

网友:
LZ,主板交货没有?没有的话,对着主板,准确的跟我们说一下,充放电的控制与形成。

网友:
都说sony的保护隔离电路很复杂  现在经楼主这么一讲 明了了许多   楼主可以当教师了

网友:
越看越晕,找楼主分析上面的三极管换成普通的也可以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看了有很大的收获啊

网友:
AC_OFF_3#   这个电压大于9V 吗,

网友:
好像没有上拉电压,那它的电压是哪里来的呢.

网友:
索尼有图就好修呀,遇到日本产的机器, 那就悲剧了

网友:
楼住把 图纸放上来把

网友:
楼主这下可赚了不少啊,3个小电容,至少也得收200

网友:
LZ卖的是技术,不是电容。呵呵,我得去找一个song的图纸来好好研究一下了。分析电路图我还是会的,只要电阻基础好的话谁都会分析,电阻基础不好想会分析电路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是哪个工厂代工的主板,

网友:
不错,这钱来得快

网友:
谢谢楼主将这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  我也修过不少的SONY机器了 但是隔离保护这一块 没有在意过 改天找个图纸多多看看啊

网友:
确实是有所不同啊!

网友:
富士康代工的吧  前天也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