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ACER 290触发上电只有0.3几

楼主(2011-06-11):
有3.3 5V,能触发,但电流只有0.3几,师付讲是CPU座后面的ADP 3205虚焊了,我加焊了一下,搞定,开机测试OK.

网友:
问一下那个3205是两个一起用的吗?

网友:
通病,通病

网友:
这个不用师付讲吧,万用表一动就量到了,不提昌楼主的修机方式

网友:
3205容易好空焊,

网友:
就是CPU座反面的那个3205

网友:
旭日150的也是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