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785无复位,无法关机。

楼主(2011-06-11):
这两天尽是接到全板无复位的板子,技术不到家,头疼!

华擎785无复位,无法关机,触发后几秒瞬间,可测量到PCI有复位3.3V,CPU假负载有复位1.7V,CPU供电1.7V,似乎有点偏高,上下管的G级都是1.7V,也不正常,内存供电1.8V正常,北桥供电1.12V,IDE无复位,然后复位灯熄灭,短接排针不能关机。

尝试多次,有时复位灯不灭,短接RESET排阵,复位灯闪烁,此时测量CPU供电为1.6V 复位1.7V 时钟 0.2V, VTT 0.9V ,假负载上各测量点电压都正常,PCI有时钟也有复位 1.6V和3.3V ,但是IDE无复位,上真CPU不跑代码,这个时候短接排针能关机。

此板有IT8282M,没有复位时 8282M第五脚一直为5V高电平,应在在触发之后为低电平的, 13 VCORE_EN脚无输出,14脚VDDA_EN也无输出,3脚VDDA_25有2.5V,1脚VCORE_GD 为0V  。更换过IT8282M,不行,跑13脚电路,找不到答案,再去跑8282M第5脚,通过一个WO4三极管(不知道是不是MOS管?),W04 1个脚接地,一脚接电阻连南桥,应该起开关作用 取下W04,测量连南桥的一脚有3.3V,更换W04管,还是不行。
说得有点混乱,修的顺序也有点混乱,希望各位同行给点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 希望在这里有高手给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是IT8282M坏了吧。这个问题我修了很多 。一般都是这个IT8282M坏了 。

网友:
我换过2片IT8282M,都不行,然后我把换下的装到其他板子上,可以,证明不是IT8282M坏。
这个情况有点像南桥问题,不确定是供电还是桥本身坏?

网友:
应该你桥有问问题吧,

网友:
8282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IT8282M换了。。。

网友:
按照IT8282的时序来修即可

网友:
拔下其他USB外接设备;再不可以为软件故障: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修复--设置--系统失败--去掉自动重新启动前的勾就可以!

网友:
先解决你的VCORE,上下管G极都为1。7肯定是不对的,看下场管和电源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I/O试试,开机、复位好像都要过I/O,你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