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解释下 下图 cpu

楼主(2011-06-11):
cpu电压怎么连到南北桥了,什么意思

不是单独给cpu吗

网友(点评):
有的845系列的主板VCORE也是进桥的

网友:
12V是主供电 5V是外部电路给的线性5V,PWM1那个信号控制高端管的导通(脉冲方波)PWM2给低端管一个保护电压从而使D极的电压(应该是12V吧)变成CPU所需要的电压从S极输出,经过电感和电容的滤波给CPU供电,CPU会发出VID信号反馈给电源管理芯片,从而控制高端管的g极导通与截止,是高端管s极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当电压输出稳定后,电源管理芯片会输出一个PG信号

网友:
很古怪,VCCCPUCORE电压 也 供给了南桥北桥,CPU,实际电路中没见过。

网友:
上图不是PS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 我不至于闲的蛋疼 这是论坛下的 人人电脑培训资料

网友:
CPU是给南桥 一个 PG信号。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 见这样的供电方式。

网友:
这很正常 ,这就是为什么桥没电压的时候,会把CPU电压拉低。

网友:
有一些桥,CPU电压是要进桥的啊,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见过  等高手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桥一样时,cpu不同  岂不是进桥电压不同??   这电压进桥干吗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给桥供电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也给桥供电,但桥还有自己的供电。

网友:
845主板的北桥,可以测到的是三路主供电,VCORE供电,内存供电,桥1.5V供电。

网友(点评):
谢了,刚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