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重启

楼主(2011-06-11):
今天收到一台维修的机子,说是电源烧了。拿来后,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不转,断定电源烧毁。换个电源试机,OK-立马点亮进系统。换好电源后,试机!没问题,准备关机,收钱。突然机子重启了。以为是接触不好,重接后再点,没问题,进系统都OK。按下键盘上的WINDOWS键准备关机,这时机子又重启了,郁闷了。再次试机。确定只要进系统后按下键盘上的WINDOWS键,电脑就会重启,而进系统之前不会。无语了。最后只好对客户说,你就不要按那个键了,或者你回家重装个系统或许就会好了。各位大大有遇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跳线拔了会这样吗,是不是 复位键 卡住了

网友:
COMS放电看看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放电试试在检查跳线

网友:
其实你应该先考虑换下键盘试试

网友:
看看情况等说吧

网友:
先放下电试试,,

网友:
键盘坏了!

网友:
严重怀疑键盘问题,而且我关机都是用鼠标点着关~~

网友:
补充一下,换了N个键盘P/U都是一样的毛病。完全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