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面的那个 RSMRST是个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6-11):
主板上面的那个 RSMRST是个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怎么测试这个点。要是没有图纸 怎么测试 。我就知道没有这个信号 主板开不了机。但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网友:
这个是开机条件之一,是南桥内部的ACPI控制器3.3V,没图纸不行,除非专用芯片

网友:
RSMRST#是南桥返回挂起电路的复位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有3.3V吧。但是这个3.3V是南桥发出的 还是专用芯片发出。还有那个要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 那么只有跑线。但是这个跑线他们说从南桥跑。那个南桥的 RSMRST点怎么知道是那个点。是看图纸?还是凭经验?

网友:
I/O复位南桥的信号!
I/O正常工作接收到PWROK和待机电压正常后通知南桥可以进入工作状态的一个信号,大致这样理解!
这个信号在I/O和集成网卡都能测量到!

网友:
RSMRST是复位信号,即归零.供电\时钟\复位,少一个都开不了机,重点查南桥到复位排针之间的线路,如果是老主板,还要查门电路

网友:
RSMRST
Resume Well Reset: This signal is used for resetting the resume
power plane logic. This signal must be asserted for at least 10 ms after
the suspend power wells are valid. When deasserted, this signal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suspend power wells are stable.
     从INTEL的南桥PDF里面复制出来的。意思就是南桥的待机电压准备好,告诉南桥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那个RSMRST# 这个信号的3.3V到底是南桥产生的。还是其他特殊芯片产生的。对于它的作用倒是看了个大楷。有点迷糊。。应该是高电平主板才可以开机。低电平的话主板就不能开机吧?

网友:
高电平开启···底高底得跳变··提供南桥SLP s5 4 3#  开启信号    有图纸找图纸  没图纸跑线·前提知道主板的架构

网友:
RSMRST信号是在板子通电待机状态下,I/O和SB的部分功能模块已开启工作,此时I/O或开机芯片会发此信号给南桥,告诉南桥开机的条件已具备,可以开机。此时机子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按下开机键即可开机!

网友:
大多数情况联阳非GB的在85脚,联阳GB的在116脚。华邦83627HF和THF等在70脚,EHF,DHF,DHG等75脚。

网友:
o 一会我去试试看看 。这个问题不搞懂修主板还真不好修呢。一会我去找块8712看看

网友:
学习了。。哎偶也在学习中很多不是很理解

网友:
没这个信号 不上电 没图纸不好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