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rd1-vm循环跑DO DA

楼主(2011-06-11):
这板目测无烧毁的元器件,无短路现象,上电从DO DA ----D3 D4 ---DO DA 跑两次就停在DO DA 了,测得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从其他ASUS 找一BIOS 换上,只是2这容量不同,就跑C1 00了,怀疑是bios的原因,但不知道行不行,用带灯测试仪发现A8地址线不亮,请教月饼师傅,给一些思路?

网友:
难道不是加焊座吗?

网友:
是反复跑内存吧,先排除CPU、跟内存。供电正常刷了BIOS不行就拆外设吧。

网友:
这种情况偶也碰到过,大部分是外设引起的,你可以先排除下了。

网友:
这边有一个。换 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