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6-11):
前段时间一直没有时间修,现在有空有拿出来修,按合成科技提示的捡查保险,真的有一个保险断了,接好后,换上新买的排线后开机白屏,同时取景器里也是白屏,是不是主板烧了呢,哎修相机没有经验呀,有修过这机子的师傅能告诉我是不是主板烧了。
主板

网友:
光白屏?其它正常不,摄像放像切换,机芯进出??

网友:
控制都正常啊,就是是白屏啊,如果机子是正常的话,就是不用排线,取景器中也能取景的吧。

网友:
不用排线,取景器中不能取景,因为屏轴组件有两个开关,一个是检测,屏开合,关上打开小屏,打开关闭小屏的,一个是检测屏的翻转功能的

网友:
LCD排线坏小屏应该工作正常的

网友:
是缺少供电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修好了 记得 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