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会不会引起一开机就卡??

楼主(2011-06-11):
硬盘有坏道会不会引起一开机就卡在桌面上??  不点击我的电脑让他卡2分钟, 其它选项就全部不能启动!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
有物理坏道是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硬盘有问题,别说一进桌面就卡,在POST时就卡都有

网友:
硬盘,南桥,出现问题都会卡

网友:
你用 MHDD 扫描一下硬盘就是了,机器主板出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会引起你说的故障,换个好硬盘再确认一下故障点。

网友:
光驱坏了也有进系统卡 很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什么好的硬盘处理软件介绍一下,我用的是HD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