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声音问题!

楼主(2011-06-11):
今天接了一T61 外接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音,怀疑是喇叭坏了,找了个同型号的喇叭换上去,结果还是没音,查线路,发现插内置喇叭头没供电,找线路,找到功放芯片上,换了个同型号的芯片,开机  有内存报警声了,插上内存,开机 进系统,没音,查看了一下 设备管理器,结果,没驱动,心想到网上搜个声卡驱动就OK了,结果找到了,安装居然提示安装的软件与硬件不符 请关闭,在网上找了好多驱动都找不到,大家帮我看下,还有哪个地方是我疏忽的!在线等!

网友:
        可能就插耳机的插孔松了  加焊下耳机接口

网友:
耳机或者有BEEP声就说明功放是 好的,换功放芯片 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