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1-06-11):
    今接一台TCL17’的液晶显示器,市电220直插的,拿过来是开机显示几秒钟后,就黑了。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或者是灯管坏了。跟客户报了价,打发走了。
    开始动工,拆开显示器,测了下灯管,发现四条灯管有一条灯管不亮了,看高压板上的两个电容也鼓包了。今天心情好,不想改高压板的,以前有四条灯管的话,坏一条都是直接改高压板的,而且看高压板上面的电容也鼓包了,想高压板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就给他换了灯管,换了电容,装上试,**涛声依旧啊、、、、、╮(╯▽╰)╭还是该高压板吧、、、、改了个双灯的高压板改上去,显示正常了、、、、试了一段时间,都没问题。
    下午闲着没事干,又把这液晶给拆了,想把那原来的高压板给修好。想可能是那些电容不行了,把那些电容全换了,还是一个鸟样。量了一下高压板的控制开关电压,刚开机是时候有,过几秒钟就没了、、、、想就是这个问题了,把那一路的原件全换了个遍,还是一样、、、、请高手赐教下,是不是那高压板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高压板的控制开关电压 一般会经过一个npn三极管来控制主芯片 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那一路的原件全换了个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0877-1-1.htm
我都把高压控制开关电压的那一路换了个遍啊!

网友:
有可能就是那个三极管没有换哦

网友:
高压部分那个变压器换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个三级管没有换?????????

网友:
c5706测量过吗          ?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改高压板,就把控制高压部分的主芯片BIT3193的15脚打空,去掉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但要怎么把这个帖子改为已经解决的帖子呢?

网友:
这个坏了 我直接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好闲着没事干,再说,换一个还要再加成本,都已经报过价了,不可能再加钱了,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嘛!现在生意怎么的不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