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06-12):
客户到DELL售后,换了个新的C壳,触摸板就能用,客户嫌太贵,就没有修,能后拿到我这里来,我换了一个新的C壳能用,把好的C壳上的触摸板拆过去也不能用,后来,我仔细一看,触摸板有条线接到指示灯板,我在指示灯板上瞎量,不经意发现有个管子不对,在指示灯板得左下角,我用烙铁去掉,装上触摸板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是不是那个三极管是一个供电的管子啊,是它坏了把电压拉低导致触摸板不能用的?

网友:
先收下,再有同样的问题好处理

网友:
我上次进的C壳上就有触摸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