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主引导记录是厂家写入的还是在装系统的时候写入的?

楼主(2011-06-12):
各位师傅好!
    我的一块稀捷硬盘320GB,由于进入PQ分区里去误把C盘删了。结果系统不能用了,这时进行分区,怎么分也分不起了,用一瞬间分四个分区也不能分,安装系统多次也安装不起。最后用系统盘修复主引导记录后,再分区后就能装系统了,装好一切正常。
    如果是用系统盘装系统的时候才写入的主引导记录,应该能够安装系统,如果是厂家制造硬盘的时候写入的主引导记录的。当然主引导记录被损坏后,也不能分区,也不能安装系统。
    上面说的是我的想象,望师傅们能告诉硬盘的主引导记录是厂家制造硬盘的时候写入的还是安装系统的时候写入?谢谢!

网友:
应该是出厂时就有的,做系统是不会写那个的,不确定,个人感觉
有时候GO了系统不引导,重建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主引导是你分区的时候就会给你写,根据你的分区软件不同就不同,如果你用的是PQ一定要设定为作用,如果是DM分完,格式完就能引导

网友:
分区完就有的,分区工具创建的

网友:
出厂的时候就有吧,不过有时候GHOST进去后,系统不安装,就要重建一下

网友:
分完区  才会有的

网友:
以上回答会误 人子弟的,让人家看了认为这个论坛太没水平了,没事多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
出厂的硬盘,MBR内容是空的。只有使用分区工具分区后,才会写入引导内容。如果引导内容损坏,使用PQ分区,不强行重写MBR的话,PQ是不会重写的。DM则在分区时重写MBR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荣誉版主您好!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回答。我的这块稀捷硬盘320GB串口的情况是这样的,买回后,用WINDOWS7系统盘自带的分区功能分的区,是用一瞬间分为四个区这个功能分的区。分好后,安装系统后一切正常运行。后来安装一键还原精灵不成功,就用系统盘自带的PQ分区进入把C盘格式化了后,再分区,怎么分也分不起了,用一瞬间分为四个分区也分不起了,系统也损坏了。最后用系统盘自带的修复工具,修复主引导记录、主分区后,就可以分区了,再次安装好系统运行一切正常。
   虽然问题解决了,感觉是不是在格式化C盘的时候把主引导记录损坏了,或者是把第一个扇区损坏了,不能分区。从书籍上看硬盘出厂是空白硬盘,既然是空白硬盘应该里面什么都没有写。当然也包括主引导记录也没有。从这一点看应该是在分区的时候写进入的主引导记录,或者是安装系统的时候写进的主引导记录。既然是在分区或安装系统时写进入的主引导记录,那为什么又不能分区了呢?如果确实是在分区或安装系统的时候写进入的主引导记录。我个人的认为可能是第一个扇区被损坏了的原因吧?因为从书籍上看好像主引导记录是在第一个扇区的。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必然我是业余的业余的爱好,到此论坛里学习学习,想知道究竟是那里出了问题不能分区。
   这块硬盘大概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老师们告知。谢谢!

网友:
是你在安装一键还原时改写了MBR引导内容,导致硬盘不能引导。不能分区是因为分区工具之间算法不同,在识别已有关分区时会出现错误,而无法继续分区。如果PQ不能识别,可以先删除,再重新分就可以了。并不是真的不能分区。

网友:
MBR扇区大小为512个字节,其中主引导内容为446个字节,分区表为64个字节,标志55AA占2个字节。分区工具改写的是分区表64个字节内容,使用MBR修复工具改写的是446个字节。我们常用的一键还原之类都是改写446个字节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引导记录不会影响分区,坏了只是从硬盘不能引导,重新写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出厂时。。空。。在分区的时候写入的。。你这燕的情况。。重新分区就可敲定。。小事一桩还有疑问。QQ:83495348  共同学习

网友:
分区的时候写入的,只是有些分区软件并不是一定分区的时候就主动写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荣誉版主您好!
    我安装好WINDOWS7后运行一切正常。后来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支持WINDOWS7的一键还原精灵软件安装后,不能一键还原系统,证明不支持该系统。但虽然不能一键还原该系统,但对系统一点影响也没有,照常正常使用,只是不能一键还原而已。后来用系统盘进入PQ分区误把C盘格式化了后,系统就损坏不能用了。再装系统也不能装了,装不起系统了。再分区也分不起了,而且用一瞬间分四个分区也分不起了。最后还是用系统盘自带的修复工具,修复主引导记录后,格式化了C盘,其它盘没有动,因为其它盘里有数据,从旧盘里转得有很多资料过来。这时在再安装系统就成功的安装好了,其它盘的资料也没有损坏,运行一切正常如初。(注:并不是安装了一键还原后系统损坏不能使用,是用该系统盘进入PQ分区里去把C盘格式化后才造成不能分区,也不能安装系统的)
    我想到该论坛里来学习经验是什么原因造成该硬盘不能分区,不能分好主分区当然也不能安装系统。我想知道三个问题:一、是不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不能安装系统,不能分区,但肯定主引导记录损坏了或第一扇区损坏的原因。二、就是硬盘的第一个扇区被损坏了也肯定不能安装系统和分区。三、硬盘出厂是空白的,里面没有任何数据,主引导记录是在分区或安装系统的时候写入的。
   荣誉版主让你费心了,如果我描述得不准确,你也不好分析问题。如果我安装了一键还原后用系统盘进入重新安装,不能安装或不能分区,可以说肯定是一键还原改写了446个字节内容,但也不排除就是安装了一键还原改写了的这个问题。是我先用PQ把C盘主分区格式化了后,系统就损坏不能用了,后出现的问题,但是我很接受荣誉版主的判断是一键还原造成的。也许我很多地方描述得不准确,完全接受荣誉版主的判断结果。望多多谅解。

网友:
9楼正解,ghost一键分区是不会重写MBR的,而且用久了容易出现分区丢失的现象,所以最好别偷懒,用分区工具来分,硬盘出厂时没有分区信息也没有MBR,是在使用分区软件后写入的,一键分区除外

网友:
盘的引导记录是分区时写进去的,至于分区最好是用大硬盘分区工具之类的软件,千万不要偷懒!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答你的三个问题:
   1、不能分区和不能安装系统不是一个问题。不能安装系统,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硬盘模式,也有可能是硬盘有损坏。如果说安装了系统不能正常启动和引导,则有可能是分区表中没有设置80标志,或者当前活动分区被设置成隐藏,也有可能是GHOST镜像时出现错误,WINDOWS的引导文件有错误。
   2、硬盘的MBR扇区内容损坏,要看损坏的是哪一部分。如果55AA标志丢失,则硬盘不能启动,不能识别。如果分区表损坏,则硬盘变成空或分区错误。如果引导代码损坏,则硬盘可以做为从盘识别,但不能启动引导。
   3、硬备出厂时MBR扇区是空的,但其后的一个扇区里面写有硬盘的相关系统,硬盘的型号和生产日期之类的信息。在第一次分区时,分区软件会写入引导代码和分区表内容。一键还原软件并不是只写入MBR内容,由于硬盘保护软件代码较长,而MBR代码区只446个字节,这些软件一般通过跳转指令,将后续内容放在MBR扇区后面的第二个,第三个扇区中。同时,一键还原软件在写入之前,还会将原MBR扇区内容进行备份,一般放在0道0面0区后的62个空闲扇中的某一个中。当然具体是哪个位置,要看编程者的心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荣誉版主您好!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的三个问题,我首先表示全部接受。我是一个十足的业余爱好者,很少动用维修工具,如:目前多采用的智能数字表、电烙铁、电焊台、热风枪等。
    我的书籍可能比较旧的原因吧,是专讲硬盘的,里面讲了硬盘出厂是不能使用的,是空白的,每一磁道的扇区个数是不相等的,每个扇区是相等的,都是512个字节。因为外园周长比内园的周长长等等。主引导记录就是存放在第一个扇区里的,就是0道、0面、0扇区的512字节里的。如果第一个扇区损坏就肯定不能进入系统或安装分区等。但该书籍就是没有讲主引导记录是分区的时候写入的。我想该书没有讲主引导记录是分区的时候写入的原因是,书中已经说了硬盘出厂是空白的,是不能使用的吧。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说主引导记录是分区的时候写入的了。
    荣誉版主谢谢你的每一个回复,衷心接受你的全部回复,望今后能够多多指点,也祝贺你的版块越办越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