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AMD双核CPU的问题和修复

楼主(2011-06-12):
最近天气热啊,很多AMD的双核机器,灰尘过大,散热不好,或者直接风扇出问题导致的CPU过热,AMD的CPU长时间出现高温的情况下会导致CPU直接点不亮,或者能点亮,无论换多大的风扇,CPU占用稍微大点就温度急剧上升到达保护温度,直接关机保护,等等。。。。。。这样类似的问题夏天多的是了,现在已经开始了,,我想问下大家,这样的CPU确定坏了吗?没法保修的情况下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又是怎么做的呢?(我要看看大家的反映来更新此贴)有用的方法我给奖励,嘿嘿。。。。。。。

网友:
期待啊。。已经有这种问题了,,没解决,还好一通折腾,,换了个CPU也是这样的,

网友:
YE 也有可能是主板温度保护了啊

网友:
AMD 的U 这种故障太多了 我也遇到过好过  有的怕热 有的怕冷,AMD的U难倒很多都有 “公主病”。

网友:
呵呵  相对来说 intel的比AMD的故障率要低点   只是相对来说    一般CPU比较坚挺   没那么容易坏的 ··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好多~!
基本都是散热问题。
主板时间长了变形,CPU中间凹进去,原装风扇都是方形的,表面看是压紧了。实际是压在了主板散热器坐子的四个角上,而没有压实CPU。所以才会导致自动关机!这种扇换N个都没用~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换那种碗形的风扇,鳞片式的。比如,酷冷至尊猎鹰,青鸟三等。
可以压紧CPU .同时硅胶也要涂抹均匀。宜少不宜多。这样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怎么你们遇到的问题就这种吗???、太让我失望了。。。。。。。我说的现象可能你们都不是很常见啊。。。。。算了。。。。有人知道AMD双核点不亮的U怎么修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