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1-06-12):
SONY I3机器,关机变重启,大家有没有经验

网友:
有个非常实用的好办法,进系统到设备管理器里,把网卡的设置,有一项开机唤醒的功能关掉,我屡试不爽。

网友:
也遇到过不少点重启变关机的,因不大影响使用所以没研究,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友:
不懂哪项是唤醒功能

网友:
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唤醒功能,麻烦1楼的解释详细一些

网友:
试一下系统问题  有可能系统有问题  不要怕麻烦装下试试   也有可能那个地方要改的  但又不知道  直接装吧

网友:
有时候BIOS有问题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不过还是先安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先放电试试

网友:
是进水的机子吧?这种机子很难搞,

网友:
呵呵  上次遇到过一次 关机就重启   不过不是 I3的机器   双核的   最后加焊南桥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  可以加焊下南桥试试   不过有风险。。。

网友:
刷BIOS  试试 那个风险低

网友:
可以先从软件去考滤一下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这样的了,难修呀

网友:
先看看系统或者BIOS里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也可尝试下重装下系统。实在不行可能就是硬件上的故障了

网友:
我有一台式机,10次软关机就有一次变重起。775昂达板子。做了n次系统没用。

网友:
先软件 然后查一下开机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