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Verifying DMI pool Data ................

楼主(2011-06-12):
电脑装完系统不到两天又出现,启动自检时又出现Verifying DMI pool Data ................就闪在那里进不了系统,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用那段英文做关键词搜索一下就好了。
我最近开始混HD论坛,他们都是一些没耐心的家伙,问什么问题都是:STFW。后来我搜索这个短语,才知道这短语的意思是search the fXXXing web!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   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硬盘问题或者是bios设置出错,试试diskfix修复!!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也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