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12):
机子来时系统供电没有,修好后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掉在开机风扇转一下,灯一闪,然后光驱咔咔响两下,掉电,然后风扇在转,灯闪。。。。,如此重复,光驱拔掉开机正常,好像是自检不过光驱,南桥换了,光驱换了,实在没思路了,

网友:
光驱该跳线了吧

网友:
是褒是贬南桥芯片有问题了哦

网友:
应该是光驱电路 一般硬盘能正常很少遇到南桥坏的啊

网友:
拆开看吧   量量主板光驱的供电  打打信号阻值 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信号正常,跳线没动,南桥换过了,供电也正常,不过还是怀疑供电,在系统上在查查看吧

网友:
是不是光驱供电负载不起喔,仔细查光驱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