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11-06-12):
电脑插上电,听到主板响,然后显示器就黑屏了

网友:
显示器在黑屏前有黑屏前有显示“没有信号输入”等提示信息吗?

网友:
现象描述不清楚哦

网友:
外接显示器来判断是显卡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问题描述成这样,看来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外接一个显示器,看亮不,亮的话就是屏坏了,不亮的话就再找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