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新手昨天修复的几张显卡。

楼主(2011-06-12):
新手第一次发技术贴,写得不好,或思路不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昨天无什么生意。前天跟基地谈了下,手头显卡一大堆。准备发过去修得。混基地也这么久了,我想练练手。于是垃圾堆里翻了几张还算可以的显卡出来,开始吧!
首先介绍工具,我没什么工具,羞涩啊。就一安泰信的852D风枪,一把杂牌子电烙铁 30元得那种,一瓶3元得焊宝,各种镊子签字刀片改刀。。====,介绍工具啰嗦了,其实是跟道长学的,那家伙我关注很久了,每次都要介绍下工具。偶像!
第一块:七彩虹9600GT CF黄金版 512M 独立供电的。这卡电容基本算是爆完了,我一拿上手。感觉应该换电容就没事了。于是,开电烙铁,准备换电容,散热器一打开,我傻眼了,这尼玛的,那个一修哥修过啊。最主要的是,你修就修吧,修完东西要复位啊。后面固定散热器那个螺丝,下面接触PCB的位置没用绝缘垫片,导致在上螺丝的时候,螺丝把绝缘漆挂掉了。几根线都通过螺丝相连了。其中一个孔PCB还有裂痕。万用表二极蜂鸣档一查。断路了一根。赶紧飞线。完事后,加装绝缘垫片,在上螺丝。上机测试吧,电源转一下就停了。这尼玛典型12V短路了嘛,又把显卡拆下来测试,果然。我X,我也不懂那些供电线路啊。于是乎,替换法,还好我垃圾显卡料板教多。把场管一个一个的换,换完直接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12V。就这样,一直换到万用表不叫了。卡上坏了一个060N03L的管。换掉后上机测试,风扇正常了,听见主板自检过了,赶紧拔电。插上显示器,在开机,久违的画面出来了。于是乎,进系统呗。然后大约快进系统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只听主机里砰的一声。把我旁边耍电脑的小妹吓得花容失色,显示器画面还在,赶紧断电。一看,显卡中间的电容爆了,最中间那个,电容一修哥换过的,以前是1500V 6.3的。我也按着那个换的。我把显卡拆下来,万用表红笔接12V,黑笔接电容。尼玛的,这感觉好像不应该是6.3V的电容吧?电容的一端连着12V呢,赶紧找个16V 1000V的换上。在上机,这次进系统运行了大约三分钟,我驱动都没装完,又听见啪的一声,声音没刚才大了。我知道,肯定电容又OVER了。这下子,我小妹连电脑都不玩了,直接下楼玩去了。我拆出显卡一看,这次爆得是最角上的电容。这一修哥换过的电容,今天可把我吓死了。好了,赶紧换吧,又找了个16V的电容装上,上机测试,鲁大师显卡得分136分,属于高端显卡,乐死我了。哈哈
第二张,依然七彩虹8600GT 256M的。
拿掉散热器目测无掉件。装上散热器,直接上机测,风扇转一下就听,尼玛,又是12V短。继续老方法,换管子。上机测试OK,此卡没人修过,所以懒得测试那么久,进系统就可以了
第三张,还是七彩虹8600GT 256M跟第二张一个型号。上机测试还是短路。我这次直接找了个090N03的管子换掉以前的D452。OK了。上机测试,无问题。
第四张,讯景8600GT 256M的。拆散热器目测无修过,背面的耦合电容,用指甲一刮,问题来了,直接掉了两下来。找一垃圾卡的耦合电容换上。反正我找个头一样的换了,上机测试,OK。
第四张,这卡到底怎么算?假卡吧,后面的白条贴着9600GT 1G DDR 3   风扇是七彩虹的。没人修过,我拆散热器一看,坑爹啊,尼玛的7300GT的芯片。靠近GPU的地方,被一修哥加焊的时候,两电阻移位,估计短路了,开风枪,把电阻拔正,上机OK,只是系统显示出来的是9500GS   跑鲁大师跟8500GT的差不多,在50分左右。。
第五张。影驰8600GT  256M    拆散热器查外观,有掉件,直接补件,修复OK。

现在手上还有四张卡没修复,一张不知道什么牌子的8800GT 外观很吓人的那种,铜管散热,开机一长两短报警。刷BIOS我也不知道怎么刷。第一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第二没PCI显卡带。等我找张PCI显卡在拍图上来求助。
一张双敏的HD 2600PRO 也是报一长两短。估计问题BIOS居多。改天空了在弄吧,拍了图,传不上来,说太大了,我手机拍的,那么模糊还大?郁闷。

网友(点评):
既然学道长的风格,积极上图吧

网友:
一修哥也太强了、小心别炸到自己、现在的显卡发热量高。短路也居多、

网友:
9600那张修好后,用鲁大师测试性能那个软件跑了几次,温度在58-72之间徘徊,我也没好的散热器了,管他呢。

网友:
很不错哦  应该是运气也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很烦爆电容,砰的一声,还巨臭尼玛的

网友:
最主要那会的心肝那是跳得砰砰砰的

网友:
不错呀,都是供电的问题,还有就是少件的你怎么看出来的?太牛了吧?

网友:
我就奇怪了,你那电容都爆得响了,显示画面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鼠标还能动呢。

网友:
你很幽默啊!

网友:
楼主很有点冷幽默,搞笑,请继续

网友:
我就运气怎么没有你那么好哦  两张都搞不定
一张GPU 加焊  PCB都泡了 一张没有 MOS控制芯片换MSI8600的

网友:
看了哥们你的帖子感觉修显卡怎么这么容易呢,这几天都快让显卡搞死了。

网友:
看完楼主的帖·····

我也会修12V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少件很好看的啊,你试试把显卡上的贴片电容用钳子敲掉一个,你看看你能看出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情况很奇怪,得分析下。

网友:
哥们是在显卡大拼凑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实,目前只会拼凑电路上的管子。暂时还搞不来GPU跟显存
一没设备,二无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也不奇怪了,N多显卡上面爆了电容都照样能用。只是可能不稳定而已
我还遇到过某些高端卡。其实有部分电容都没起作用,取掉照样行。
具体的就是讯景的一张8800GT,被我以前公司的技术员,装机子的时候,由于卡太长了。插显卡下去的时候,显卡最下面的那颗电容跟主板的散热片挡住了,下不去,那哥们使劲往下一压,电容直接飞了,把电容丢在机箱里面,开机点问题都没得。哈哈

网友:
运气 不错全是短路的  要是GPU虚焊  不好搞哦 只有重植 我都搞死了好多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