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6-12):
网络经常断,重启一下会好段时间。
有时右下角的本地连接图标一会打X,一会连上。
换过网卡,网线,模块也换过,问题依旧!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电脑

网友:
你就知道换网卡 你怎么不换网线呢 换下网线看看

网友:
可能网线问题。。。。接触不良。。。就会出来这种情况

网友:
前两位不知是咱看的。楼主明明就说了换过网线的还在说换网线。我觉得首先换台电脑去试试。确认是电脑还是网络问题如果是电脑在换个PCI插槽试下。

网友:
故障排除了,直接换了一块主板!这样省事!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板积灰了

网友:
网卡功率小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