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6-12):
手上有一块华硕的P4P800-SE的主板,放了一个多月没开机了,之前用一直都是好好的。现在想通电用一下怎么也加不了电,如果把给CPU供电的4PIN接口取下CPU风扇就转,插上去就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主板上的PCI插槽,AGP插槽旁边,还有内存槽旁各有一个电容鼓包(不是很严重)。会不会跟这三个鼓包电容有关呢??

网友:
电容先换掉、至于拔掉12V就可以。你可以测下是12V短路还是核心短路、

网友:
12V,,,电压不正常,。,,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测啊?
本人新手。

网友:
可能是电容损坏所致,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主板不通电,看看12V电压有没反应

网友:
先将电容换掉
然后打12V对地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CPU供电管短路,一测就知道了,还有可能是CPU供电IC坏,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换电容试试嘛

网友:
测下下管的D级看看。前提先把电容换掉

网友(2013-07-08):
简单做起,换电容。再试试。电容鼓包漏液易引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