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AM2的主板CPU供电1.1V不亮求解。

楼主(2011-06-12):
今天遇见一个HP上AM2CPU的主板CPU供电1.1V时亮时不亮,其他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有。但是有的时候开机还能亮亮的时候CPU供电是1.3V。加过U座北桥南桥均无效。换过电源管理和IO也是不行时亮时不亮晶振有波形。求解?

网友:
BIOS也刷过

网友:
加焊 过北桥 --有的得重做才行  这种问题 就是 桥引起的 不用考虑别的

网友:
压下座子有可能虑焊了,或者换个CPU试试,

网友:
内存也会引起这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