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性的要启动两次才能启动起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12):
自我感觉是什么配件需要预热一下,我启动的时候在选择系统的时候上下切换几次等几秒就可以正常启动,否则一引导系统计算机就死机。引导系统之前给主板加电长一点就没有问题,不知道这种情况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电脑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出了问题哦 需要更新的情况呢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你只有自己去尝试换换看了。估计很少人遇到。个人认为先换硬盘!

网友:
试一下温度

网友:
进入引导程序会死机或是卡机,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换个电源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 没有解决

网友:
建议先换个电源看看,再重新刷下BIOS

网友:
这个是常见故障,解决起来有难度,检查机箱内所有电容,重点,电源里面的。

网友:
换电源 试试

网友:
电源和电源线都看看啊!

网友:
先看看主板电涌有坏的如果没坏的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