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吧?apw7057 工作条件需要几个?

楼主(2011-06-12):
这个芯片一脚和五脚有五福的电压,别的没有,是它换了吗?

网友:
这个心芯片七角应该什么时候有电压啊?一角和五角有电压,开机后是不是七角也有电压它才工作啊?还是只需要一角五角有点哑才工作啊?

网友:
7脚为EN开启信号(受PQ27和PQ29控制),高电平时,后级无短路的话,1.05VSP就能正常产生,
5脚VCC是主供电,这是必须的工作条件,,,1脚BOOT,是升压端,正常工作时,应当有7.5V以上,,,,
此PWM的工作条件是,5脚5V,,7脚为2V以上(高电平)。。这是两个重要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七角,如何就有了高电平了?是哪里给他的信号?是南桥?还是io

网友:
7脚是个开关信号引脚,看信号从哪里来,依图搜索不就出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