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外接正常 内接有背光不显示 没拆机 就把内接搞的有显示了

楼主(2011-06-12):
D620机子 外接正常 内接有背光不显示  没拆机 就把内接搞的有显示了
===============内容=====================
今天接了一台DELL D620机子 外接正常 内接有背光不显示  没拆机 就把内接搞的有显示了 还真神奇
开机时按着FN
机子开始检测
听到报警声后按N
屏开始有红绿蓝等颜色出来
听到报警后继续按N
最后按回车
机子重启
OK  有显示了
再刷BIOS
=======================================

网友:
至少也弄个截图吧

网友:
一个dell工程师教的方法

网友:
何必故弄玄虚呢,直接写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能下载了  骗我的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BIOS程序在哪儿??应该一般下不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supportapj.dell.com/support/downloads/download.aspx?c=cn&l=zh&s=gen&releaseid=R186796&SystemID=LATITUDE%20D620&servicetag=&os=WW1&osl=cs&deviceid=10109&devlib=0&typecnt=0&vercnt=9&catid=-1&impid=-1&formatcnt=0&libid=1&typeid=-1&dateid=-1&formatid=-1&source=-1&fileid=255482
DELL BIOS可以官网下载,不像LX,基本上的BIOS都没有。

网友:
没有试过 下次试试

网友:
DELL bios好像很多都要分解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屏的问题把    还有这样的解决方法啊   这个要针对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呢?  如果是台的这样搞会能坏吗?

网友:
这个方法论坛去年就有了。但不知道耐不耐用。如果有用那可省了三百大洋的显卡

网友:
呵呵,没用过这种方法

网友:
今天用此方法验证 得出结论 无效

网友:
这个方法很早就知道了,尝试很多次没成功过。个人认为很不靠谱。
比如:粉碎性骨折了,光吃药能好吗?

网友:
呵呵  总之是种方法吧

网友:
我也试过几次了,没成功的。楼主不会是忽悠人吧?

网友:
这个方法是什么原理啊,就按按FN键,它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