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问一下前辈们

楼主(2011-06-12):
液晶一般在什么情况什么故障下要刷bios
前辈莫笑新手提一个菜鸟的问题

网友:
换用了非原机通用驱动板或新的驱动板不支持该屏的最佳分辩率 刷程序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驱动板支持该屏的最佳分辩率 液晶才能正确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