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遇打雷天气时,电脑什么东西最容易损坏

楼主(2011-06-12):
1:路由器     2:显示器     3:网卡芯片    4:显卡

网友(点评):
这是考验智商呢还是投票呢。。

网友(点评):
网卡多,外加还有电脑

网友(点评):
电源不坏吗?打雷,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坏,只是多少的问题,还好,我和雷公共一边。

网友:
网卡、又称挨批卡

网友(点评):
好形象的形容

网友:
网卡,南桥

网友:
网卡,一般都是这个

网友:
猫,路由,网卡

网友:
主板,硬盘,外面的有猫,

主板?。。。这话一说就好比直接说打雷电脑坏了一个意思。。还有我感觉硬盘好像还不至于吧,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咪咪 网卡 路由器 如果把网线和电话线取了就不容易被雷劈了

网友:
网卡  南桥  I/O

网友:
电源容易损坏!

网友:
路由和网卡吧。

网友:
网卡芯片

网友:
网卡    电源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由器、网卡、南桥。

网友:
网卡 南桥 网桥

网友:
网卡!南桥!显卡

网友:
打雷时 网卡和电源最容易坏!路由器也容易坏!

网友:
绝对是网卡

网友:
什么都不会坏!因为我拔线了。。。

网友:
雷声一响,生意来啦!

深圳这边天天早上暴雨,偶尔闪电,可惜很少打雷,,愁啊
经典啊,呵呵

网友:
网卡,南桥,I/O

网友:
猫  路由  交换机   网卡   南北芯片

网友:
俺修过一个雷劈的电脑,内存CPU都烧了.几年前的事了.至今不清楚怎样烧到这两个东东的.

网友:
我觉得最容易坏的是网卡 所以打雷的时候最好把网线拔了

网友:
我昨天就 修拉一台电脑 就是被雷击的电脑 开机什么现象都没有 主板是双敏U41 经查是主板上的网卡IC炸啦,直接焊下IC  插上网开开机正常。

网友:
    以前修了一台笔记本 网卡 南北桥 和cpu 都被雷给劈挂了!

网友:
一般是接在网线上的设备,如果打雷时没有断电,路由器、网卡甚至主板都有可能损坏。

网友:
网卡和IO是最容易坏的了
主要是网线没拨的原因

网友:
猫,路由,网卡还有电源

网友:
都容易,看运气!

网友:
毫无疑问,网卡!

网友:
确实见过被雷劈把网卡劈坏的

网友:
都有可能会坏.

网友:
3:网卡芯片

网友:
钱去得最快

网友:
南桥,最厉害的就是网卡

网友:
网卡,电源

网友:
网卡和南桥啊

网友:
网卡被劈的最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算拔线了也可能被劈坏,因为主板上的主要元件是由电容和电感组成的,当雷发生在附近的话就算拔线也没用,响雷会产生巨大电磁场,电磁场和主板中的电感电阻电容形成的回路会产生电动势同时也会产生电流,当所产生的电压电流足够大时就会烧坏主板中的电路

网友:
网卡和猫吧

网友:
打雷的天气又来了,这对我们来说无不是一件好事哦,呵呵 。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和网卡

网友C:
遇到过的是网卡被打坏了,其它道没有碰到过。

网友:
网卡 或者猫

网友:
vonsten
的帖子
现实中基本不会出现这样强大的雷电!真出现的的话可能就不只讨论电脑那里会烧了!所有电器不说估计生命都会威胁!

网友D:
现实中基本不会出现这样强大的雷电!真出现的的话可能就不只讨论电脑那里会烧了!所有电器都会打死

网友:
一般是网卡芯片,有网桥肯定是网桥坏,也有可能是南桥。南桥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D:
应该是网卡最容易被雷劈。

网友:
路由,网卡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网卡坏,其次就是电源南桥

网友:
猫 网卡 南桥

网友:
真逗 我打雷天也玩 反正在保修期呢
穆杰
雷击不保修的

网友:
网卡 好像没人当回事啊

网友:
网卡多吧@!!!

网友:
网卡咯 最喜欢被雷劈

网友:
得看是雷是从电源劈,还是从网卡劈。

网友:
网卡最多了

网友:
打雷就应立刻关闭电脑,拔掉电源线跟网线。什么也不会坏。

网友:
路由器\网卡芯片\IO和南桥,另外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也容易被烧掉

网友:
不用说,这个肯定是网卡了,

网友:
这个我还是认为是网卡

网友:
一般会在主板上出现一个洞。。。

网友:
猫,路由,网卡。

网友:
蛋痛的帖子。。问这些有啥用?

网友:
我这打雷 主板就一个洞怎么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雷击不属质保范围,我就是做售后的,但不严重的比如说外围不看不出来或不明显的一般都可以保修,但要是有零件击穿就有可能要收费了,另外要是烧到PCB板的话是不在保修范围的,有报废的可能,不信可能看看主板的说明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所接触到的客户中就有家里的家电基本上都给击了,其中当就包括电脑,注意电脑的所有线都拔都还烧,请问怎么解释?

网友:
不拨网线就会坏网卡,如果严重的话就是烧主板的I/O和南桥.1117稳压管

网友:
网卡,南桥,I/O,电源。

网友:
显卡      把显卡直给烧坏了

网友:
猫,路由,网卡 。。。。

网友:
电源和网卡最容易雷劈。

网友:
笔记本电脑网卡芯片 南桥还是比较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