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998A闪屏

楼主(2011-06-1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HKC988A 19宽屏,现象是不停的闪屏,亮下灭下。拆开看了下没明显坏的地方。本人新手。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想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着实维修!

网友:
得看怎么个闪法,闪的时候,电源灯是什么状态,不过灯管打火的面大

网友:
在闪屏时观察指示灯变化,指示灯是不是同步闪烁。如果不是,检查驱动板和高压板的ONOFF信号是否稳定,还是同步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