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触发不显示 电流到0.58 各大电压都正常,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12):
T40  有3V5V,CPU电感0.93  北桥有2.5v  1.8v  1.2v 1.0v    好像内存没有时钟  有一条0.3几信号  不知道正不正常  关键是是4条时钟线有一条没有电压  觉得不正常,CPU时钟有0.35V,cpu的时钟是ICS950810给的 ,中间有一电阻,请高手帮忙,从哪里入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内存时钟应该是北桥给的吧  CPU的PG和复位正常  在线等高手...

网友:
你用示波器量啊,量电压不准的

网友:
看看那 个没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0.5都没有过内存  插上内存和不插是一样的,小弟没有示波器

网友:
测一下SMRCOMP内存模块补偿,正常为1.25V,如为0,则要查r632,坏则更换,应该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内存的上拉电压吗? 那个有1.25很标准   还有怀疑的对象吗?

网友:
是不是测试点没找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说的什么意思?哪个测量点?

网友:
内存的时钟是北桥发的  那你打一下阻值 看看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