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6231的机器。开机画面LOG变得很大。

楼主(2011-06-12):
一台ACER 6231的机器。开机画面LOG变得很大。之后也一样。。不管是显示什么东西。都变的很大。。屏换过试过了。。。BIOS也刷过了。集显的板子。有没有谁碰到过。
iOS
ACER

网友:
莫非是分辨率的问题,不懂啊,仅供参考

网友:
那不就只剩下北桥了?

网友:
本来想找个屏线再试下。。。没找到屏线。

网友: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仕龙
的帖子
开机LOG就变大。。。还没设及到驱动。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吗???

网友:
检查屏线先, ACER 屏线 有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