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加电不显

楼主(2011-06-12):
IBM T60加电不显 电流0.73 显卡加焊过不行 各项供电都正常 咋回事呢 ?
显卡

网友:
确定CPURST# 复位了 修不跑码

网友:
0.73 不是 显卡吧!内存你看了吗?不一定就是显卡的事情 ,

网友:
我感觉跟显卡没有多大关系 ,你加旱的时候确定点全都化了吗?

网友:
应检查内存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