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花屏

楼主(2011-06-12):
请教      联想旭日125花屏(独立显卡),不知道是显卡虚焊问题还是显卡坏了及显存问题。具体现象请看照片,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做显卡。这问题也太业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指导。不好意思,接触笔记本的问题比较少,所以不能确定的是虚焊了还是坏了,特请教高手师傅们。朋友你的意思是显卡虚焊了?谢谢

网友:
我看倒像是屏线氧化,先查一下屏线,再考虑显卡吧。

网友:
我看倒像是显卡虚焊了,屏线出这个问题的也有--
看你自己觉得了

网友:
不会是显卡虚焊。先看看屏再说。

网友:
先看屏线,小花是显存大花是显卡,可以压下显存试试先

网友:
外接下吧,OK的话,第一,清洗下屏线接口,第二,加焊显卡,OK的话,就重做下显卡吧,第三步才到显存

网友:
先做显卡,还是这样花就做显存了。。。

网友:
这么 浅的问题!!加热显卡就OK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时候内存也会引起,先不用急着做桥,先从简单的做起吧,

网友:
先外接试试看
别盲目的干 显卡 要是N卡  可以先尝试用风枪 稍微加热试试  待冷却了 开机试试 要是可以好  就干显卡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虚了的多

网友:
压显卡核心开机试,不能太用力了,当然轻了也没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看下屏线

网友:
是屏线没接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