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516 LED屏暗已解决!!

楼主(2011-06-12):
昨天接到的HP机器屏暗,拿来之后拆屏,换屏,换还是屏暗,排除屏的问题,屏线也排除,确定主板上有问题!
                            先打屏线接口,除7脚,个电压都正常,

而7脚是直接有显卡发出的一个信号,问题基本确定在显卡,(R630经测正常)压显卡,故障依旧!难道坏了?

    没办法由于没有现成的显卡换上去,看屏线接口1.2脚有个开机后产生的3,3V,于是把12,脚直接和7脚连通,开机,上电。HP LOGO出来呵呵亮了,

                     我从事维修没多久,也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希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
没有什么不对,能修好就对了,没有电压,经常这样接线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会白下屏吗

网友:
他接的这个电压是给屏供电的,屏应该不会白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接的这个电压是给屏供电的,屏应该不会白一下的

网友:
7脚应该算个背光开启信号吧,和LCD的一样吧

网友:
嗯,不错,能量就行,还收到钱了

网友:
不错,学到了,应该是背光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