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671T-M 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都正常就是内存不过

楼主(2011-06-12):
精英 671T-M 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都正常就是内存不过,老是跑dE-92报警。我量过内存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都正常,内存槽刮过N次,内存也擦了好几遍,还是依旧。内存没问题,是桥虚焊了还是要刷BIOS.............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先压桥试试  这板子桥虚焊 也多   不行在刷BIOS

网友:
压过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