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成功之细节

楼主(2011-06-12):
  上个月新购入基地的CF260一台,最近几天刚刚熟练掌握机器的特性,给大家介绍一下做BGA的一些小细节问题,提高成功率!
  首先是关于拆卸的问题,基地推荐的曲线一般用于焊接时绝对没问题的,但对于拆卸稍微力不从心,拆卸时我们可以专门设定2条拆卸的曲线,把第5段时间延长到70S,有铅的上温度245,无铅的上温度265,要等锡球融化以后用镊子往一边先推一下,这样就可以破坏锡球的张力,然后要镊子小心的夹下来,真空吸笔可以说是鸡肋,几乎用不到,这样做可以减少掉点的几率。再则就是焊盘和芯片的处理,吸锡线是个焊盘杀手,处理主板焊点时除了0.76的可以用吸锡线去拖平,像我们经常做的笔记本显卡尽可能别去用这东西去拖,实践证明,在焊盘上刷上BGA焊膏用烙铁就能把焊点整的很平整,而且有助于氧化焊点的清理,无铅的焊盘我们要用有铅的焊锡丝拖上一遍,至于芯片上的焊点你可以尽情的用吸锡线去清理,但是要注意不用用力下摁烙铁头,那样会破坏BGA芯片上的绿油,造成连点,那样的话是很难刮开的。焊接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你主板的支撑于焊接温度的选择,优质的焊膏有很好的流动性和浸润作用,而且又是良好的去氧化和防氧化剂,所以焊膏要选择好的,我清洁焊盘和BGA芯片采用的是擦汽车玻璃用的麂皮,这种东西不掉毛,一块可以分成若干小块,对焊膏有良好的吸附,用后可以用洗手液或者洗洁精清洗备用,钢网的清洗建议购买一个小型的超声波清洗机,如果钢网不干净,植锡球时会很慢,用过的锡球是还可以再用的,但是我们用把它们单独盛放,在不是太忙的情况下慢慢用。主板只要保持良好的支撑,芯片只要放在线内,温度选中适当的曲线,成功率百分之90以上还是有的,座子的焊接对位要比BGA芯片精确很多才能成功,论坛上有很多关于更换cpu座的文章,希望新手自己多去翻阅,好了,就这么多吧,希望我的个人经验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点评):
实践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芯片的焊盘必须用吸锡带吗?有代替品吗?感觉消耗得太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有用,谢谢啦。

网友:
老康说的很全面,我老是把芯片的绿油破坏了,造成植球连点,怎么搞也搞不好。吸锡线真的要小心用。

网友:
关键是温度和力度。

网友:
正准备要购入260,不错的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呵呵  ,细节问题 ,对新手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
在用260,谢谢楼主提供的宝贵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康,现在做什么呢?看你的体会很经典,不知私下可否请教问题

网友:
是啊是啊 我搞掉焊盘好几次了   吸锡线 杀手啊   这次不用他试试 我怕不平

网友:
我用吸锡线比较多一点,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绝缘漆被破坏,有条件就用绿油然后紫外线烤,应急也可以用圆珠笔,圆珠笔油可以防止连点,不过注意不要划伤焊盘。

网友:
个人经验:如果用吸锡线清理主板时碰到拖不用或是拖不掉的情况,可以把风枪温度打到200左右,对着要拖的地方加热一下就比较好拖了。

   个人觉得要说清理的效果用吸锡线还是最好的。

网友:
还没有用260拆卸过呢,一直是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