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机子装系统lan驱动打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12):
有些机子,新机子,装最新出的系统驱动打不上是怎么回事,有人帮一下吗

网友:
新机子都是有配驱动盘的,直接找出来装上不就得了?

网友:
驱动不一定是最新的就好,合适才最重要

网友:
一个驱动精灵不就OK啦?

网友:
有的是和系统有关联的,你找个慢装的,就是手动安装的,不是ghost的,然后在下载驱动应该就可以。

网友:
那个驱动  什么系统  详细点我们好对症下药啊

网友:
下个万能驱动包,基本上主流的驱动都能认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技嘉的板,装过系统之后连网卡都检测不到。后来安装主板驱动碟里的就出来了。

网友:
可以去官方网站上面下载来驱动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