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一下X31的看电影死机

楼主(2011-06-12):
一台X31的看网页,聊QQ都没有问题,系统换了N次,一看电影CPU就100%,过个几分钟就死机重启。郁闷啊,大家帮忙一下啊!

网友:
没遇到过  以前遇到过看电影画面就卡   花   玩别的都没问题  最后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解决了问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呵呵   楼主这这个问题   整死都想不到是内存问题...   看来以后想问题首先得简单化啊

网友(2011-07-12):
他是升级过内存,那内存不是原装的,可能最多用个一年左右就出问题了吧,用我的测试内存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个是7500,修一下显卡试试呗

网友:
上面那个兄弟没有看懂问题解决了吗?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内存吗?以前修到尽是显卡啊!

网友:
显卡 内存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