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81 25脚 38脚没有5V

楼主(2011-06-12):
没有声音,驱动也装了几个就是没有!!
AD1981 25脚 38脚没有5V电压 1脚有3.3V 3.3V都满足
稳压管一脚有4.9V 2脚接地 3脚没有输出 4脚接地 五脚没有控制信号
我在1脚那里接个5V到25脚 电压就变成1.9V了
没有声音

网友:
25 34 38 43 都没有5V 1 9有3.3V 怎么才可以让芯片有五V 芯片我换了

网友:
是不是外部电路有问题啊 好好查查吧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IBM的机器,还有能不能发现设备,如果能发现就不是音效芯片的问题,一般都是功放部分,还有IBM的机器,键盘上有调节音量的按键,请按到最高。

网友:
似乎是声卡没有被驱动,看看供电管控制信号由哪来,再找一下它的开启条件

网友:
进系统能认到声卡!!但是就是没有声音。不是IBM的 是NEC的
25等没有5V 那我要怎么才可以满足1981B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5V对地是不是短路,量一下正反电阻,如果小于10欧,5V稳压块烫手,就是声卡坏!反之就是5V稳压块坏了。

网友:
呵呵 楼主解决了 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