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

楼主(2011-06-12):
W83627HF  W83627THF  W83627HF-AF   W83627DHG  W83627EHG

他们哪两两者可以代换????????

网友:
后缀带 G  和带F 是可以互换

网友(点评):
说清楚点,我想知道。直接说第几个跟第几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83627 就这几个吗  还有吗 等高手给代换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都可以代换吗/

网友:
en .可以的  F-A 的 下面数字带GB的是【技嘉专用】,HF-AW是普通的    HF-A【华硕专用]】

网友:
W83627HF-AW    ==  W83627HG-AW
W83627THF      ==  W83627THG
W83627THF-A    ==  W83627THG-A
W83627EHF      ==  W83627EHG
IT8712F-A IXS  ==  IT8712F-A HXS
IT8705F GXS    ==  IT8705F F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