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供电管,求位置

楼主(2011-06-12):
原来,是到0.6A掉电
换此芯片以后,可以开机了
但是开10次,偶尔2次不开机。。

这个电阻两半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参数

求大家
谢谢大家
图纸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743-1-1.html

网友:
看不太清呀。。。。

网友:
找图纸对一下吧,这个应该有图的啊,实在不行找个芯片的PDF也好

网友A:
18脚 VIN  10欧的保险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啊,论坛有点位图,你下个点位图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啊,论坛有点位图,你下个点位图看看啊。

我加了2个显卡下面的电容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脚 VIN  10欧的保险用

朋友
18脚,那脚是地
装上保险,不就挂了
哪里有保险装地 上的呀》

网友:
是两个电容是不会错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最后的那个图。18脚上面肯定是接了启动电阻的。不过电路图上还有电容滤波的。你掉的位置就是个电容。,18,20,脚的电容不装应该也没事的。18 19 20 的焊盘是不是掉了?怎么搞的那么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最后的那个图。18脚上面肯定是接了启动电阻的。不过电路图上还有电容滤波的。你掉的位置 ...

焊盘是掉了
里面是飞线
我再研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