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无线网卡开启不亮蓝灯(一直黄灯) 无法使用

楼主(2011-06-12):
今天接修一台HP 6531S 故障是无线网卡用不了。首先开机进系统  查设备管理无线网卡驱动安装正常,按无线开关,系统会提示:无线网卡开启  或是无线网卡关闭,但无线的指示灯一直亮黄灯,记得没错按无线开关 开启时应该转为蓝灯,关闭是应该是黄灯   按开关系统有提示开启或是关闭,应该控制信号是出去了
想看图纸找到EC芯片的开启输出,但没查到。
不知道怎么去查?或是怎么强形开启?   以前用miniPCI的无线网卡时可以通过断开某脚来强制开启 不知道PCI-E的可不可以

网友:
没人知道PCI-E的无线网卡如何强行开启的?

网友:
重新下个无线网卡驱动啊,我有时候装系统遇到过网卡能驱动但就是找不到无线路由器,换驱动就好了的!

网友:
但问题是无线的指示灯都不能切换,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多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在论坛上看过可以强制开启的,楼主可以查下,好你是断开第几脚

网友:
我今天搞了个开机报错的104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有修好。有修好的指点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