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0M 示波器测 32.768的波形 很奇怪 不知是那的问题

楼主(2011-06-12):
测出波形图如下 很怪

不知是我没有调好 还是示波器问题  示波器信号SR35 国产的

网友:
这个是取样时间没调好吧

网友:
刚买的二手示波器 不会用 麻烦LS解答下 我去调时间试下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调好,看说明在调一下吧。

网友:
我都不知往那调了 麻烦会的说下 大概方向  谢谢

网友:
调下T/CM那个按钮试试

网友:
现在 调节时间  又出现下面现象了

感觉 波形正常 就是不清晰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示波器要用心去学的,不要幻想象万用表一样简单。。

网友:
高手 麻烦解答下 上图的原因把

网友:
数字的就好了,按个AUTO键就什么都好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调好···

网友:
我的当时我叫我师傅帮我设置好的···我一般都不敢乱动的··

网友:
我的就是显上面那波型。。有波就可以了。。不要太认真了。。你把时间调到“S”那档,,,再调下微调就应该好了,

网友:
波形自己看得懂就好了,示波器设置不一样看到都不一样的

网友A:
调一下。“触发电平”旋钮

网友:
现在 参照 0.2V 50US  得到比较正确的波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刚用示波器。呵呵,有什么使用示波器心得以后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的问题哈  可以我用的二手国产哦  我的很一般 好像是8几年的

网友:
哈哈哈,我看好像是没有找对同步点

网友:
没有调好就是这样的。 我从来不看这个的。知道波形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整一个数字的示波器。省心。傻瓜式一键搞定

网友:
幅度里调下看看

网友:
我工作时用2个示波器 1.安捷仑 Aglent  不知道英文如何拼的  双踪双扫100MHZ
2. 泰克4通道200MHZ  LCD  数字示波器.示波器的功能钕都差不多, 可能只是软件设计时不一样,操作界面不一样而已.

网友:
波形有点大啊

网友:
正解,我一直以为跟楼主那种一样比较复杂的,买回来看说明,我艹。现在的数字式竟然这么简单,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还调好几次才能出来波形。现在就是不按AUTO,右下角也有数字显示~~~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触发电平”旋钮

要慢慢的调,急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