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三星笔记本np-nc110 改装过XP系统

楼主(2011-06-12):
谁给三星笔记本np-nc110 改装过XP系统,换了好多盘,安装版,GHOST版都不能用,在BIOS里也看不到关于敬盘之类的设置,大家帮帮忙,是那种小上网本,没有光驱的,我是用外接光驱装的系统,没有格盘

网友:
有没有硬盘STAT设置的?没有的话找个集成STAT驱动的GHOST进去吧,有的话改成ATA或是兼容模式就可能了。

网友:
如果有带ACHI的驱动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把硬盘下下来装装看呢

网友:
不能用是提示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盘格式了再装装看 要不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没有全格,GHOST和安装都进不去,它有原机备份,开始不想给他删

网友:
把他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本来是WIN7的吧!从高级的系统改成底级(XP)要改硬盘格式的!BOSS里面有设置!

网友(2011-11-01):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正在解决中。用了好多版本不是蓝屏就是黑屏死机。

网友:
还是手工安装看看问题出在硬盘驱动还是其他地方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我正好遇到这个问题,困惑中,找答案。

网友:
一是BIOS设置,二是本本的BIOS不支持,只能刷BIOS

网友:
只有集成AHCI驱动才能安装或GHOST。自己集成 一个安装就可以了。好久没用XP了。现在用WIN7

网友:
需要格盘,重新分区,BIOS设置硬盘模式。

网友:
曾经试过把硬盘换到其他机装成功过

网友(2012-09-24):
我手上一天老是死机,用一会就死机,郁闷死了。

网友(2015-03-20):
lz 要下载最新的xp系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