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新电源后,主板跑RO

楼主(2011-06-12):
上午某客户DIY台机
据客户描述主机1小时左右自动断电

接上电源开机发现电源风扇不转,CPU风扇转速正常温度无异常,主机可正常工作进系统。
怀疑是电源问题,拆开后发现电容全鼓包2颗漏液,其中一个电感已烧成焦黑色。
于是更换一个新电源测试,多彩龙卷风 DLP-380A,开机后发现屏幕无信号,诊断卡为R0其中12V 5V 3.3V 复位 均正常,新电源换另一台主机可开机,更换过其他牌子的新电源也是一样的问题

把客户的旧电源装回来··一切正常

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真是没见过这种情况,我也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主板应该也有问题吧

网友:
是的···但是问题大概在哪个范围呢?

网友:
检查电源各数据线排列顺序和输出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下午去上班时··客户已经把机子拿走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