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ECS主板,一点都不稳定??

楼主(2011-06-12):
朋友的装的ECS MCP61M-M3 V1.0主板又点亮了,上次点不亮是因为复位有问题。这次也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如下,开机显示器无显示,键盘指示灯一直在闪烁;检测卡上代码在40与41之间。并且IO似乎没有与PSON相连的针脚(Fintek F71862FG).上假负载一切正常。大家帮忙给看看是怎么回事?如下图:

网友:
刷过BIOS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BIOS刷过了不行啊。还是这样子啊

网友:
cmos  放个电怎样

网友:
换CPU应该能好

网友:
大家就乱说吧。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换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内存没关系吧。新的啊。

网友:
楼主你这样说话就不行了..人家好心给你思路..你不去试一下..切在说人家乱说
AMD的板本来就这样..很多问题也很怪

网友:
AMD的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是好心,这我也知道啊。但是你想啊:只要是懂那么一点的。都知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替换法。这个就不用说了吧。我是说的严重了点。可是并没有恶意啊。

网友:
AMD 的是很多是CPU问题,那大家有没有看清楚啊。AM3的架构啊。可是早些时候的AM2 AM2+的啊。还有就是CMOS也放过电,为了不使它记忆错误吧。CPU换新的也试了。同样问题。

网友:
40 41应该是检测除开机640K内存以外的所有内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41就是bios没过,根据冯诺依曼原理,开机是加载到内存运行,内存不好,bios就不过,而amd的 c61是在架构中是cpu控制内存。这样和你说你看是不是懂一点在这里胡说,和知道最简单的替换法修主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有道理。那算俺胡说吧。
对了,你在基地学过吧。

网友:
先排除CPU、内存有无问题,LZ已刷过BIOS,建议在刷个BIOS资料,不行在测下所有工作条件都是否正常。正常就拖焊IO。不行在换IO吧。一般报40-41。CMOS放下电,刷个BIOS都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拖焊IO与换IO我觉得可行。哥们的建议很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是以前自己修板的一些经验,呵呵。

网友:
IO与PSON是有相连的针脚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发的这个图好像没有看到与IO相连的那个针脚啊。只是大概看到了与SOUTH这个模块相连的P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