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的显示器 问题!

楼主(2011-06-12):
新换的 唐朝一体机主板 换完后开机 字体超大 。进系统桌面示不全。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屏线接口都是好的。
桌面

网友:
请教大家 谁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码片问题 这种现象见过

网友:
一是码片原因,另一个是屏的高分和低分。

网友:
调分辨率不管用吗?

网友:
电脑菜鸟007
的帖子
换的原装主板吗?

网友:
驱动问题,刷下驱动

网友:
应该是屏驱动板的码片问题,重刷!

网友:
显卡问题!屏不是高分的!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比如把一个显示器当两个分屏输出的。

网友:
屏的麻片换下

网友:
你这个是神州的一体机吧, 先用前置按键调下 不行的话 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换过屏的?建议先排除屏再看是否有屏的驱动板。

网友:
重新刷下码片

网友:
BIOS问题,这个机器有很多种BIOS,我修过,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