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M 怪问题

楼主(2011-06-12):
客户拿来的时候三灯全亮5秒掉电,没有多想直接加焊北桥 加焊之后上检测卡之后跑代码 等到主板完全凉了之后就不跑代码了 我换了个北桥也是这样855GM的北桥 现在就是用风枪轻轻烤下北桥就能点亮 等主板凉了之后就不行了 就是三灯全亮5秒掉电 电感 芯片能加焊的都加焊了 请回帖
芯片
掉电

网友:
检查CPU风扇是否完好或是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貌似主板板层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