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更换显卡全过程,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6-12):
今天终于有点时间把我换显卡的全过程拍下来,和大家交流一下。

V3000的机器,左边是原来的显卡,右边是新的显卡,但不是改良的,个人觉得温度才是关键,一般这种显卡我只更换新的,从来不修,因为修了用不了多久的。

保护好周边,加上基地的焊膏,用风枪把焊膏吹进芯片里面,这样可以保证温度,容易取芯片!

上架子,这架子是花钱买的,中间自己做了个顶架,防主板向下变形.

开始取芯片,我的上面是AT8205,下面是高迪853红外预热台,调温度全是手动的,就像我喜欢手动档汽车!

这是我用的温度曲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懂,我用的上面温度高,下面低,这样对主板好,做无铅容易,温度每秒上1到2度,芯片从来没有做坏过。

工作中,实际温度检测,上下两个温度计!

完美取下显卡,从来不失手,手动档也很强。

我习惯在新的芯片上加一层锡铂纸,原因你们知道的。

加上焊膏,无铅的一最好加上。

对好位置,开始BGA了,呵呵!

这是肯定的,呵呵。。。。。。

接下来个人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清理灰尘。

用酒精洗里面,很脏啊!

这个也是必须的。

代价还是花的,不要心疼,10块钱一支的导热膏才2克,铜片要合适。

改常转我觉得也是要的,加个5欧的电阻,电压在4.2V,保证风扇声音很低,电压也是从USB上取的。

把线整理好,装机。

回报是很可观的,温度很漂亮!!!

最后,维修的过程是一种享受!认真细心很关键,不要问我收多少钱,有底气钱就不会少!

网友:
楼主做BGA很熟练啊 感谢分享

网友:
不用贴那么多铝箔纸吧 从来不贴的飘过

网友:
看你的温度曲线,其实到了第四段末显卡就能拿下来没必要运行完五段(可能是你的底部温度设置太低)。我用的基地360设备到了第四段过5秒就能拿下显卡。还有上部温度应该低些,下部高些不爆芯片。一般做V3000的这种显卡我都没用过锡纸,感觉没必要,如果是怕取芯片时碰到周围元件那还有点意义。

网友(点评):
加锡纸是为了防止周边碰到,清理焊盘可以放心点,还有就是隔热,省不了几个钱的,但做起来感觉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美孚绿色润滑脂旁的注射管里是什么啊,也是润滑油吗?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是润滑油,光用润滑脂太粘了。

网友:
LZ请拍两张上下温度线的位置,谢谢!

网友(点评):
你看第5张图,上面的是吊着的,正好勾住风枪口,下面的顶到主板的!

网友:
BGA自己做的啊,膜拜

网友:
V3000 加焊个无数个的飘过,   第一次坏了,可以植有铅的,毕竟,我还要等到他三个月在回来嘛,第二次直接换改良显卡了。又赚了。

  貌似v3000 从来不用锡箔纸

网友:
不是改良的,能用多久?不会返修吗?

网友:
06年的一样返修!

网友:
出厂的显卡也不是改良的,能用那么久,而且最后几乎是因为散热不良才导致显卡晶体部分虚焊的,因为7400的升级显卡比较贵,所以买了不是改良的,就算你换了改良的散热不搞好也一样会返修的。我修过好多了,还好了基本没有返修。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修,一般就建议可以修,第二次返修就建议客户换,嘿嘿。这样赚钱才爽

网友:
这个架子我也有,淘宝上花了三百弄来的,以前做台机板卡之类的,下面放个加热砖还是挺好用的主要夹具还是比较精准的,感觉单温的也不太容易变形,对付478之类的虚汗脚座,几乎是百分百,只有一次松香水加多了,又光顾和客人聊天,忘了板子结果想起来的时候贴片电容之类的,噼里啪啦飞的板上到处都是。。。。呵呵,对了,现在用上了三温的,那个架子一直扔在角落里,谁要联系我处理了。。。

网友(点评):
架子,我跟你要,多少米出,,还有是哪里发来!我在广州的!

网友:
很厉害多像你们学习一下下

网友:
没用过锡箔纸
做带胶的才用啊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每一步骤都很仔细

网友A:
其实我认为在5V哪里不加那个5欧的电阻 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认为在5V哪里不加那个5欧的电阻 是一样的效果!

你没有加过吧,加和不加相差还是很大的。加了后感觉那声音就不在那么吵也不那么难听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吗。。。。。

网友:
是啊,从来不用铝箔。但一直在找做显卡最合适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