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6515b 黑屏

楼主(2011-06-12):
康柏6515b 一开始做系统时花屏 后来换了几个版本终于做上了 就是在用sp2004 测试时 直接蓝屏 但是长时间的放高清影片没事
一直放了一下午都没有事
但是今天开始 一放电影就黑屏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 是的话换个U看看 要不是就重新下个显卡驱动吧好像是集成的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软件问题  都可以先试试  排除一下   先软后硬

网友:
硬件的面大 换个U试试

网友:
北桥虚焊,216TQA6A12FG芯片,集成显卡,HP的这款机器通病

网友:
先换U ,再换桥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后就看看是不是显卡没搞好

网友:
1.2V供电不稳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建议重新做桥。。

网友:
我在压了压cpu之后可以开机放电影了 也可以跑sp2004拷机了 不过就是热度惊人
一开机温度还正常在60左右  放电影温度在70以上  跑sp2004一个窗口时是90多度 两个窗口就110多了  还有只要开机一段时间在裸板的情况下主板整体过热 连内存都感觉有点烫手 不知道amd系列的主板是不是就这样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机子的待机电流有点大在0.5——0.6之间

网友:
换U试,还有就是北桥边黄SE的一个供电电容不良。

网友:
换个驱动把    不行换个内存看看  最后动桥   LZ  搞定之后告诉我

网友:
这机器,U坏是通病,其次就是NB 了。

网友:
最好是换个CPU试试

网友:
楼主换U试了吗,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排除CPU吧,桥也会虚焊的哦

网友:
那个机器 U坏的多啊

网友:
看看温度 ,然后换个 cpu看看